HITECH人机灌程式后工作不正常

楼主(2003-09-05):
用ADP3.0从一HITECH人机A中将程式下载后 传到另一同型号人机B(DIP开关1 4 7 8为ON),此时B能够正常应用,关电在开时人机先进入系统设置画面,按下RUN之后也能正常工作.当将DIP开关全部置OFF时,机器重新开电后,人机就不能工作了,再把DIP1 4 7 8置ON也不行,只能在重灌一次.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要如何解决.先谢谢大家了!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网友:
晕,真不明白你为什麽要将dip开关全部置off

网友A:
记住:只需将DIP5、6 OFF,其余都ON即可。 DIP2,3千万别OFF,因为DIP3 OFF会清掉你下载过的程序。

网友B:
下载的应用如何在ADP3软件中编辑 多谢指教

网友A:
请教Hitech-PWS1700与士林(Plc)AX2通信可否参照Hitech-PWS1700与Mitsubishi A系列Plc的通信请赐教!

网友C(2005-09-02):
抱歉,上载上的程序没法编译!

网友D(2005-10-07):
我有一款PWS500s-led,但找不到電腦与顯示屏傳輸線接線方式,以及 顯示屏与PLC接線方式. 另外顯示屏在自檢后面4,5項報錯,請大家幫忙,

网友E:
请问谁有Hitech-PWS1711的故障代码?

网友C:
to:请问谁有Hitech-PWS1711的故障代码? 告诉我你的油箱!

网友E:
to:请问谁有Hitech-PWS1711的故障代码? 先谢谢你了!有故障的处理方法吗? xg_wu28@yahoo.com.cn michael.mo@l-e-i.com think.wu88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