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
DeviceNet 从站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2003-09-05):
已经存在一个DeviceNet主战,但如何设计不清楚,只是知道功能是给从站设置MAC ID,并且扫描从站的数据。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对从站进行设计?MAC ID如何设置,从站如何响应主战要求传输数据这些情况,在DeviceNet中是否已经明确了呢? 谢谢。

网友A:
从站的设计在DeviceNet Specification里面已经有详细的说明,不过,单单有主站就设计从站难度比较大,主要有两个:一是DeviceNet的网络底层是CAN,调试时一般不能单节点调试,不然一条报文也发送不出去,所以一般要求网络上至少有两个节点;二、主站的报文发送不是你能手动控制的,这样很难针对单一功能进行测试,另外主站的冗余信息比较多,这本来是为了加强网络的检测和管理而设置的,但在设计过程中无疑会增加你调试的难度。 我建议你参加2003年9月16、17号在上海举行的DeviceNet开发人员培训,详情请登陆www.odvachina.org.

网友:
awa405是不是此次培训的讲师之一??Doc Tang连续进行了两年的开发培训!而且他是华裔,居然是中文授课,真是让人怀念!我想现在国内这些DN开发工程师都应该感谢他,起码我是这样的,尽管培训会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