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直流调速

楼主(2003-09-05):
不知道国内直流调速器好一点的有那些啊? 听说上海有一个用西门子技术生产直流调速器的,大家知道吗?

网友A:
国产的直流调速都不行,因为基本上是模拟式的,有温飘

网友B(2005-08-01):
北京雪普的就不错,数字的。

网友C:
模拟式的就有温漂啊,什么逻辑。我这就有两款模拟直流可逆调速系统的原理图和实物,用在主轧机1360kw直流电机上效果很好。移相方式的直流调速系统无论在原理上还是在控制方式上数字式的和模拟式的都差不多。只不过数字式的在检测、PI调节方面通过单片机实现罢了。

网友D:
温飘倒没什么,只是——模拟的调试起来——PI参数怎么调?换电阻、电容?太麻烦了吧?或者有什么新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