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440的问题!!PTC热敏元件

楼主(2003-09-05):
高手:我想问问MM440,5。5KW的变频器,温度保护,我采用的是西门子8极电机,上边是标配的PTC温度保护模块!!可是在设定参数时,我把P0601即选为PTC保护,报警F0015(电机温度信号丢失,电动机的传感器开路或者短路)就出来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哪位高手能给我解答,本人由衷的感谢!!!!

网友A:
傻鸟!温度传感器没接线或传感器坏了!!!

楼主:
不可能呀!!!温度传感器的接线因该没有问题的,也不太可能坏,刚来呀!!!如果坏了,如何测量???

网友B:
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C:
用个打火机烧,再用万用表量看看阻值有没有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