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求助:称重传感器

楼主(2003-09-05):
有一圆钢仓, 在其圆周上等距离安装三只荷重传感器, 其连接方式为并联还是串联. EMAIL:PING196512@SINA.COM

网友A(2003-05-12):
和仪表或测量电路是如何连接的?传感器有五根线吗?

楼主:
谢谢你能及时回复. 传感器为标准供桥电路,共五根线,其三只传感器的信号最终输出为毫伏信号,再经变送器变送后,输出标准的4--20mA电流信号. 请教三只传感器电路连接的方法及原理吗?

网友B:
电路连接位串联或并联,看您的具体要求。顺便问一声,您是用在哪个方面? 请回复hyf235@sohu.com

网友C:
传感器应该并联,共同进入一个接线盒,接线盒包传感器的信号 调整为一个信号,供给仪表处理。这样是标准的承重控制系统传感器的连接方法。

网友D(2003-09-05):
此系统我见过,三只传感器并联输出电压信号,经处理输出4-20MA标准信号。如果传感器有一或两只坏了,可以把坏传感器的线脱开,系统也可以工作,只是精度差点。 930930115@SINA.COM

网友E:
精度不会受影响 只是传感器会因过载而毁坏

网友F:
按惠登电桥的接法就可,WWW.LONGI.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