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楼主(2003-09-05):
我正调试一台M420 5.5KW的变频器带2台2.2KW的电机,快速调试过载倍数为300%,额定电流为11A,启动电流达到20A左右时出现电流限幅报警,但拖动其中一台运行没问题!请问一台变频带2台电机时,有哪些参数特别需要修改,应如何修改!请指点。多谢了

网友A:
你的过载倍数好象也太大了一点吧,5。5KW的变频器额定电流为11A,其电流限幅倍数MM420好象最大只有160%左右吧也就是说在17-18A左右。两台2。2KW的电机启动电流能达到20A,果然厉害。带什么负载?我想你的参数应该是问题很大。

网友B:
把提升转矩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