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十万火急请教:伦茨EVS9323-EP伺服控制器的驱动件【Z70】是什么?

楼主(2003-09-05):
十万火急请教:伦茨EVS9323-EP伺服控制器的驱动件【Z70】是什么?因为IGBT--【BSM15GD120DN2】 烧坏,后查出【Z70】---很小的像三极管的样子,是3条腿的表贴的。查所有的书都没有她的数据。是不是稳压管呀?是的话,是几伏的呀?明天就要交货拉,各位师父帮帮忙吧!本来以为可以买到的。

楼主:
我的电话是010-60926364

网友A:
该管子接IGBT的第几脚?

楼主:
IGBTD的1.2.3.4.5.6.7.8.9.10.11.12.脚各接了一个。也就是这个管子[Z70]的一条腿的那边接的1----12脚。[Z70]的左边的那条腿接一个[A7P]的2条腿的那边的左腿(正面看).[Z70]右边的那脚闲空的,

网友A:
管子是不是标A7 ?

楼主:
坏的是Z70

网友A:
z70标什么型号?

楼主:
标的就是Z70

网友A:
假如是稳压管,你可以把另两只z70拆下量一下是几v ?

楼主:
我已经知道了,事一个16V得稳压管,问得厂家得朋友。PIK谢谢你呀,只有你你一直关心。怎么谢你呀

网友A:
不用谢,大家相互促进.

楼主:
今天试机,不通过。还是报LU

网友B:
既然是16V的就通电量量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C(2006-07-12):
伦茨evs9323-ep 软件
谁有

网友D:
Z70是稳压管,可用821贴片代,我司修理的太多了,杭州智恒,欢迎技术交流,0571-88820936,88829567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