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20调试

楼主(2003-09-05):
MM420在干洗机上调试,没有带负载,从面板控制,设定频率总上不去,到5Hz即不动了,用面板的上升、下降键调整,也只能到6Hz。但正反转可以调整,启动停止也有效。 命令源及频率设定的参数都已经设定为面板给定。

网友A:
你的上限频率设多少

网友B:
不如改为外部端子控制看看

网友C:
肯定是设定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