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快急疯了!!

楼主(2003-09-05):
我现在正在调试的一套设备,用S7-200与Hitech的PWS3760触摸屏进行通讯(相隔60米左右,现场还有其它变频驱动设备),在设备出厂调试时通讯均很正常!在现场安装完毕后发现触摸屏与PLC间通讯干扰严重!!设备在运行过程中频繁因通讯中断造成设备无法控制!在换用屏蔽通讯线、换屏、更改通讯线走线位置(远离动力线)等方式均无效,现在甚至于时不时在柜内的MM440(30KW)还未运转时,已出现通讯故障!我该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有哪位大侠能帮帮我!!我快急疯了!!!小弟在这里先感谢了!!!!!!!!!!!!!! E-mail:liangnan73@sohu.com 注:我厂前期在现场投入运行的另一套相同配置的设备一直运行却无任何问题?!

网友A:
很想帮你,但你的邮箱不好使,给你发的信给退回来了。也许是大家无缘吧!

网友B:
to:liangn 给我来电我告诉你如何办! 电源线与控制线要----------!!!!! 电源线进线出线要----------------------!!!!! 电源线、柜体、信号线的接地要----------------------!!!!! 来个电话:010-63539835我告诉你!

网友C:
可能是受其它变频器干扰!!(把其它变频器关掉试试),如果这样则这台设备总电源要滤波!!

网友D:
无药可救,须重新设计系统。

网友D:
你的通讯电缆内部屏蔽焊接好了吗?我就曾经碰到相似的问题,最后的答案就是通讯电缆问题,很多人在做电缆时根本没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D:
西门子的东西一个字就是烂!!!!!!!!!!!!!!!!! 我们做15台MM440,S7-200通迅USS,简直是一口恶气!!!打倒西门子!!!!!!

网友E:
uss不好用吗?我们正准备用,有何问题,让我们长长见识, 我好有个准备.

网友F:
西门子的服务是没的说,价格也一样,检修费。398元,管修不修,先交钱,否则别想要回变频器。不修也得交检修费和运费。而且交完钱后什么都没有,“检修报告”没有。而且说是我们西门子的规定。到底检修没有,不知道,反正你的交钱。原来西门子的变频器维修工厂是这么经营的。怪不得赚钱呢???????????????????????????????此时只是实话实说。

网友G:
有问题找我,

网友H:
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I:
HITECH的触摸屏本身抗干扰就差一点,我也碰到过,还好,我的把变频器的载波调低后就解决了,楼上的朋友可以把现场所有的变频的载波都调到最低,还不行那变频输出就只能加输出滤波器了,可以一台台试,看哪台输出对系统有干扰。

网友D:
您好:我是上海星正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我公司是松下电工NAIS变频器、PLC、KT温控仪、以及SUNX传感器的代理商,需我公司产品可致电我公司或致E-MAIL。 电话:021-56633164*806 传真:021-56633164*801 E-MAIL:huangchao@vip.sina.com 联系人:钟庆巍

楼主:
小弟换了个邮箱:liangnn@hotmail.com,请将处理方法回复该邮箱,谢谢!!!!!!!!!!!

网友J:
不知你用的什么通讯方式? 可以考虑加二片485试试。

网友K:
我不知你的通讯方式,但我有一点其它方面的经验,不知对你可有用.我在调试西门子PLC 与华为变频器的通讯(采用的是PROBUS通讯)时,也遇到过与你完全一样的问题,最后查明不是干搅,也不是产品质量问题,只是设置出了问题.我的解决办法是:PLC与变频器的通讯适配器之间的通讯频率采用低值,而变频器的通讯适配器与变频器之间通讯频率采用高值.不知这对你是否有用.

网友L:
接地了没有?

网友M:
在变频器输出加装滤波器试试呢

网友N:
我也做过S7200+TP170+MM440,用USS4通讯,且两个柜相同,一个干扰一个没干扰,原来SIEMENS英文说明要将MM440的2脚与S7的1脚相通,照做就行了。但到工厂TP170与S7通讯又有问题,费一番周折将S7的I,Q线与MM440动力线分开布就解决了!

网友O:
调变频的载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