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西门子PLC的PIW或PQW

楼主(2003-09-05):
请问用组态王如何读取S7300的PIW或PQW 谢谢

网友A(2001-09-01):
你是用什么接口读取的,是DDE,OPC还是KINGVIEW自带的驱动。顺便说一句,S7-300中的PIW好象不能直接读取,你应该将PIW赋给中间变量MW,然后读MW。我在用WINCC读S7的PIW时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用中间变量就没问题了。

网友B:
请找我们,这个问题对我们太熟悉。   010-63446711/63446753/63287091/63284729

网友C:
请与我们联系,caixf@public.qd.sd.cn

网友D(2003-09-05):
使用PPI补丁即可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