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200系统组态应用的疑问

楼主(2003-09-06):
我现在正在做造纸方面的施胶的控制,需要组太S7-200的系统来控制, 工艺上有6个AI,8个AO,8个DI,16个DO,类型是流量,温度.和液位. 我的设计方案是CPU216.EM223两个,EM235三个.编程用MICRO/DOS的编程软件. 但我不知这样是否合适,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本人对此项目很感兴趣,但由于涉猎不深,不太理解您说的方案具体该怎么做,还望赐教。

网友B:
我的看法: 1 是CPU216? 还是CPU226?--24入/16出 2 EM223 是数字量扩展模块,EM232才是模拟量输出模块2路 3 EM235 模拟量模块 4输出/1路输出 4 我认为你应该首先把各模块的功能弄明白,否则你就太累了!!

网友C:
奇怪,你的模拟量输出怎么这么多,有没有配错点啊! CPU216我没有用过,不过如果是我的话,就采用CPU224,EM222一个,EM235两个,EM232三个,采用STEP 7/V3.1编程软件就可以啦

网友C:
名侦探柯南: 你有没有ProTool组态软件,谢谢! jfulin@21cn.com

网友C:
同意WWW.乌龙的观点

网友C:
名侦探柯南:   你有没有ProTool组态软件,谢谢!   新邮箱jfulin@tom.com

网友D:
我现在正在边学边做一个船舶液位报警系统! 用CPU222,要求能对各液位段进行报警! 用TD200显示操作和用声光报警板!多点采集! 现在我在模拟量输入方面及编程方面遇到困惑! 还请各位大哥指点!我该怎样入手并深入!??!

网友C:
很简单,采用一个EM231模块吧 //描述: //此子程序为模拟输入生成平均值使用 // 所选采样数目32位运行和。使用 // 每次扫描运行和及计算新平均值, // 最新平均值总是位于指定输出位置。 // 如果选择错误条件处理,可强制输出值 // 成为出错之前的最近数值或强制成为一固定数值,而且错误标志 // 可被设定。 // 下面列举计算运行平均值的总体公式 // 公式: // Avg = (N - 1)(Avg)/N + New/N // Avg - 是模拟输入值最近N次采样的平均值 // New - 是模拟输入的最近采样数值 // N - 是所选计算平均值的采样数目 //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算法,但是此方法要求转换成浮点数及浮点除法。 // 整数及浮点数之间的转换必要性 //可通过保持最近n次采样的32位运行和而取消。浮点数 // 只要采样数目为2的级数,除法操作可用向右移位代替。 // 根据这些条件,执行下列算法,相当于 // 下列总体公式: // Rsum = Rsum - Avg + New // Avg = Rsum/N // 此处: // Rsum - 存储于双字数值的运行和 // Avg - 是模拟输入值最近N次采样的平均值 // New - 是模拟输入的最近采样数值 // N - 是所选计算平均值的采样数目 编程就更简单啦,与设定值比较,输出相应指令

网友D:
请问 MOVB 16#80,V14和S V14.7,1这两种置位有什么区别?

网友C:
我也不太清楚哦,前面MOVB 16#80,VB14是赋值,后面是置位,不知那位能说的更内涵些

网友D:
我知道了! MOVB 16#80,VB14不仅将14.7置1还将其他0~6置0!这属于赋值! 而S V14.7,1仅给14.7置位!

网友E:
如果真有8个调节回路(8AO),用s7-200是不合适的,建议采用s7-300。s7-200不适合做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