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siemens通信电缆制作

楼主(2003-09-06):
我的S7-300 与计算机通信的MPI适配器的RS232通信电缆不小心弄丢了,想自己焊接一根,判高人指点,感激不尽。MPI适配器订货号为6ES7972-0CA23

网友A:
我忘记了,今天回去给你查一下。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怎么做 80c196@163.com

网友C:
我想知道与s7-200通讯电缆的制作方法,哪位大虾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D:
好像是2-3,3-2。其他线忘了。

网友E:
自己焊接吧,我自己焊接的。 1-1 2-3 //发送端 3-2 //接收端 4-6 //发送确认 5-5 //共地 6-4 //接收确认 7-8 //发送完成 8-7 //接受完成 9-9 另外有人做成1和5直接短接,反正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F(2013-01-02):
楼上正解,完全可以自己焊接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