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组态王求助

楼主(2003-09-06):
我是第一次用组态王,有几个问题,请各位指教: 1.数据报表的历史数据库如何建立?用PLC采集10个模拟量依次放在VW20开始,但数据报表,特别是历史数据报表无法得到,总说没有历史数据库。 2.用PLC输出电压从-10到+10v,每隔0.1v一次,同时采集一个设备的电流数据,共得100组数据,依次从VW100开始放。如何用这些数据在组态王中得到XY曲线。

网友A:
1、在数据字典->选择变量->记录和安全区,定义变量的历史记录 2、使用XY控件,软件帮助里有详细说明,不详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