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母线上变频器与并联电容补偿装置的谐波影响?

楼主(2003-09-06):
低压母线上同时装设变频器与并联电容补偿装置,二者的谐波影响如何?

网友A(2002-12-04):
BEFARLHH : 变频器的谐波会干扰大一些,但是有办法解决! 请电:010-63336909 LKR

网友B:
请问楼上兄台:如何解决??????????

网友A:
绿洲: 有钱就加电抗器,没钱就想点别的办法!!!!!

网友C:
并联电容补偿装置只要有 6% or 7% 的电抗器就没问题!!!

楼主:
请教楼上朋友,6% or 7% 的数据是如何得出的?

网友C(2003-01-03):
您好! 典型的调谐频率是204HZ和189HZ,分别与6%的电抗器和7%电抗器相对应。与使用6%相比,7%的电抗器通常允许连接更多的非线性负载。设计 时要考虑电抗器铁芯线性度,使其涌流时以及正在额定电压畸变情况下不会出现饱和状态。

网友D(2003-03-06):
变频器的谐波干扰可以导致电容发热甚至烧坏,可以考虑装线路/负载电抗器或者对谐波过滤有要求的话,比如说谐波电流总畸变率限止在8%或者12%的话就要用滤波装置了

网友C(2003-09-06):
既然变频器会产生谐波,请把补偿电容方案直接改为滤波器,在滤出谐波的同时,补偿系统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