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遇到麻烦请进(三菱PLC)

楼主(2003-09-06):
一共有四台电机,要求每台电机启动一次后,启动不成功,五分钟之后才能启动第二次.第二次启动不成功,不让其再启动

网友A:
你是如何知道启动不成功的,你这应该很简单阿,计数器、计时器组合不就可以了

网友B:
LD X001 OR Y001 OR T1 ANI X002 ANI C100 OUT Y001 LD X002 OR C100 RST M1 LD X001 SET M1 LD M1 ANI X003 OUT T1 K300 LD T1 OUT T2 K5 LD T2 RST T1 LD X002 OR X003 RST C100 LD T1 OUT C100 K2 X001 电机启动按钮 X002 电机停止按钮 X003 电机反馈信号 YOO1 电机线圈

网友B:
谢谢我吧!!! 我在软件上运行了下,没有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