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祥工控机的毛病

楼主(2003-09-06):
研祥工控机,为什么鼠标用一段时间后,没有横向了,此鼠标在其他机器上一切正常,已经换了3个了

网友A:
ps/2接口问题吧?返修吧

网友B:
换研华的吧,电话0769-2481357 黄先生

网友C:
其实是个简单的接触问题,多少是插座抱不紧针。 解决办法:把PS2的几个针脚稍微拨歪一点,插回去大概就接触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