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求助:什麽品牌的PLC能比LG的还便宜

楼主(2003-09-06):
我目前急需一套PLC,我的控制点是:DI;240 DO;260 TC;28 A/D 4 D/A 4 请问什麽品牌能比LGK200S的还便宜?

网友A:
根据你的要求,PLC能支持的点数应达到1024点以上才可以。 如果要比LG的还便宜, 只有找三菱的小Q水货了, 没有更便宜的了。 Omron C200H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价格绝对比K200S高。 就连“国产”的和利时在这个规模点数的也不会比LG便宜。 考虑GE 的VersaMax能低一些,但也可能比K200S价位高。 VersaMax的CPU极便宜,I/O以总线上的子站方式挂上去。 可靠性也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