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呀,救救我吧!

楼主(2003-09-06):
小菜我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化工企业,去年上了自控系统用的是OPTO22 SNAP I/O 系统,控制器是LCM4,最近因为换操作系统,将原先的facrot floor 3.1d升上了4。0a,从此恶梦开始!!!!!! 整个系统除了开头量和热电阻信号正常以外几乎全部都有问题,我系统还原为3。1后,问题依旧!!!小菜我多方考证,发现控制器内核以为4。0a版本,不知道问题是否出在这个地方!!!!!系统的供应商又应为¥*·#¥的原因不肯过来技术服务,我老板的脸是已经拉到了地上了,不知道还有哪个OPTO系统的高手能出来帮小弟一把!!小弟定当重谢!!有同情心者或有意者请与小弟我联系!!!13968034516

网友A:
请与opto22技术支持或各地办事处联系: support@opto-tech.com.cn 010 62063735       北京办事处:北京海淀区北三环中路39号402室   Tel:010-82025910   Fax:010-62047039         上海办事处:上海卢湾区肇嘉浜路96号 瑞金大厦商务中心218室   Tel:021-64710799   Fax:021-64710533         成都办事处:成都一环路南一段20号 普利大厦A座509室   028-85215715      南京办事处:   025-4622330

网友B:
你可以电话过来讲明情况,有什么问题,表现为什么现象?我们可以帮你解决,电话010-82025910

网友C:
OPTO 22在国内的原代理已经被取消,且公司也不存在了。从今年始所有技术及销售事宜请与北京奥普图公司联系。

网友D:
利用FactoryFloor4.0—OptoUtilities—OptoTerm 可以下载控制器的内核程序,还可以清除控制器的RAM。打开OptoTerm后,在Configure下,配置控制器,若已有控制器,直接选中。然后在File菜单下,用Down Controller Kernel 下载内核程序。利用Browse选择C:\Opto22\FactoryFloor\OptoKrnl\oslsxpR4.0a内核文件. 在File菜单下,用Clear Controller RAM 可以清除控制器的RAM,即清除应用程序。 然后重新下载FactoryFloor 4.0A 下的控制程序,测试,是否正确?如果信号读出来的数据依然不对,请在模块端子边查一查你来的外部信号是否正确?或则你先不用的现场信号,直接接一个标准的信号发生器做信号源来测试。判断问题到底出在控制系统,还是外部信号来源都有问题。只有找到问题的出处,对症下药,即可解决。 试一试,如果有问题,请及时与我联系:028-8521 5715

网友E(2008-03-02):
OPTO22的组态软件一但升级会带来很多问题!最简单的就是以LCM4控制器的数据通信会发生错误或是不能通信等.必须对原控制器内的核心代码重新上传或是做一些更改后再上传!上面那位兄弟说得很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