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F540变频器

楼主(2003-09-06):
请问大家三菱FR-F540变频器要没要操作模式选择功能 (Pr79)? 如果没有Pr79,我用外部输入启动信号和外部输入运行频率要如何设定?

网友A:
Pr79出厂值为0,可对外部及面板操作进行切换!

网友B:
PR 79的参数设置如下 设置值 功能 0 电源接通时,为外部操作模式.PU 或 外部操作模式可切换 1 PU 2 外部 3 外部/PU 组合操作模式1 运行频率 从PU或外部输入信号设定 启动信号 外部输入信号 (STR STF) 4 外部/PU 组合2 运行频率 外部输入信号(端子2 4 1 点动,多段速度 选择) 启动信号 从PU 输入 5 程序运行模式 6 切换模式 7 外部操作模式 (PU 操作互锁) 8 切换到除外部操作模式以外的模式(运行时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