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基波及谐波电流的测量问题

楼主(2003-09-06):
请问基波及谐波电流的是怎样测量和用什么测量?敬请指教!

网友A(2003-03-30):
个人意见: 我们在测量时,采用的是“泰克”数字示波器,该示波器有一项功能,可以对当前的电压、电流波形进行快速傅立叶分析,可以清晰的显示基波和各次谐波的幅值。 不过,那种示波器挺贵的,1、2万吧。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功率分析仪. 例如:pm3000

网友C:
pm3000有设计问题,还是ZPM系列的好用

网友D:
电路板:您说的示波器最大可以测量多少次的谐波?

网友C:
示波器只能作一些比较简单傅氏分析,要作详细的分析测量还得借助专用仪器。

网友E:
对 要测试详细的 还需要专门的仪器,我用FLUKE RPM 1650 不过价格太贵了,而且分析软件要买权的话,好象陷阱一步步套你 不过性能确实没的说

网友C:
如果是简单的测量,可用功率、谐波测试仪;可测出基拨电压、谐波在一定次数内(一般频率不会太高)的电压总有效值、电压和电流的谐波以及功率(由于频响有限,精度不高)。   如果要作详细的定量分析,可用ZPM系列测量装置。它的通道数多,而且可以根据需要扩展、能同步采集数据,谐波能分析到300次以上,精度高;不仅能实时显示波形,而且波形记录容量大、有多种功率测量模式、功率因数测量精度高。可用于变频器输入、输出参数的测量与谐波分析、电网的功率测量与谐波分析

网友C(2003-09-06):
如果你是专业测量人士,那么推荐意大利SIM50,人民币4万左右,功能齐全,可以现场打印也可以通过电脑记录,用其配套的软件分析,不需要加钱。

网友F:
如果是变频器的谐波测量 LEM的P6000是一个选择,但价格很贵,要几十万RMB。 我们用其它的厂商的仪器测变频器的效率,测量结果经常出现>100%。 如果您希望找便宜的,比如20,000元以下的,可以联系evwd@2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