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低脉冲线速度计算

楼主(2003-09-06):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望多多指教: plc为s2-224,使用米轮(1脉冲/0.1米)测量纸张速度,纸张速度在0~200米/分钟之间,即当速度在1~200米/分钟之间时,输入脉冲频率为0.17~33Hz,机器从0m/min加速到100米大概用7秒钟,请问应该用怎样的算法来实现才使它响应速度快,又不丢步。多谢指教!

网友A:
用hsc不会丢脉冲,你的脉冲频率很低,测出的精度不会很高.

楼主:
谢谢zlzxw,我都想过用hsc,但是你看看我的频率有时超低,那样计算速度时,如果周期太短则速度误差太大,如果周期太长,则高速时,我的速度响应也太慢了,您看,如果我要求精度达到1米则,则需要计算周期大于6s。 我也想过采集脉冲周期,但当高速时,脉冲周期30ms,我程序大概有3k左右,这时,程序扫描周期会不会严重影响速度采集精度呢?请指教,谢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没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