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滤波器—为什么?

楼主(2003-09-06):
我单位用变频器改造一设备,改造完成后,发现原设备受到干扰无法正常工作。 已经采用了一些措施,诸如信号线用屏蔽、动力线和信号线分别穿金属管等,但是干扰依然存在。 于是,加装了个滤波器,好了,干扰消除了! 但是,过了几天,干扰又出现!只是比没有加滤波器时稍微小点。 以为滤波器坏了,换了个新的。结果和上次一样,干扰消除了但过一段时间又出现。 现在设备仍然无法正常使用。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03-03-22):
干扰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能慢慢试!!怕干扰的设备不要太近变频器!仪器的电源采用隔离变压器!外壳接地良好!!不能与变频器共地线!!

楼主:
干扰是来自于变频器的输出。 我能断定是接地的问题,但是,我们这里不具备良好接地的条件。 奇怪的是好好的滤波器,为什么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呢?

网友A:
还有一个共振干扰的问题,不同频率的电磁波碰在一起就会再产生两个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你一共用几台变频器?是否同一品牌?是同一时间起动吗?

楼主:
这是第一台,而且只有这一台。

网友B:
用的是EMC滤波器吗?按规定接线了吗?必须的。

楼主:
用的是变频器专用的滤波器,滤波器的接线正确。只是滤波器的外壳和电柜的外壳和原设备机架连接(机架连接水管,可能没有可靠接地)。如果说有什么接线没有按照标准的话,只有接地! 这也是我怀疑的问题症结所在。 但是,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滤波器是能够消除干扰的。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C:
1、请看看变频器接地端子有没有接错地方,华为小功率变频器的公共端与地是不能通用的; 2、检查滤波器的安装和接地状态; 3、降低载频; 4、检查是否共用电源了; 5、输入输出都加装滤波器;

楼主:
输入端没有加滤波器。但是有磁环。 是15KW的,载频已经调到2K了,已经没有什么再调低的余地。 所有的用电都是同一个空气开关下的,下面没有变压器。所以第四项是肯定的。 问题是:刚开始时接上滤波器能消除干扰,但是用了几天就不行了。换了个滤波器上去,又是这样。——应该不是滤波器这么不中用吧。

网友D:
讨论这个问题要明确两点: 1、滤波器的结构型式或类型。 2、电源的接地方式。 不明确这两点,不好定论。

楼主:
是三相输出EMC滤波器。 三相四线供电,没有专用的可靠接地。

网友D:
“三相四线供电,没有专用的可靠接地。”属于IT接地方式,IT接地系统是不允许采用LC滤波器的,看样子故障的原因就是因为LC滤波器中的电容器对地短路所致。另外,sisif所述的在这种接地系统中所作的接地处理形同虚设。

楼主(2003-09-06):
您的滤波器的结构如何,是不是LC滤波器?我估计是您的滤波器设计 的不合理的缘故,滤波器的谐波不是一个十分难的问题。至少目前我是这样的认为。

楼主:
还有我不清楚您的滤波器是装在主回路还是控制回路,你也可以给我来信,我的EMAIL 地址YHH1900·163。COM。欢迎你和我就这个问题进行 讨论。I HOPE YOUR GOOD NEWS,

网友E(2004-03-27):
根据你所说的现象,有可能是滤波器问题,产生了谐振。建议到www.xrdl.yp168.com看看。

网友F:
有关谐波的问题,出了外围电路的问题,最根本还是在变频器本身,建议使用设计完善的变频器,有需要可以联系。 huichuanlx@163.com

网友G:
变频器接地和电机接地分开,不止有没有用,我——小鸟一个

网友H(2007-04-16):
问题可能在于你用的是输出滤波器,输出滤波器是为了防止电机震动,发热等谐波干扰;还有就是您的接地问题。如果您受干扰的是周围的设备,那就要加输入滤波器了。我们公司有不用接地的变频专用滤波器。

网友H:
北京惠博顿电子,电话13811253311

网友I(2009-05-31):
公 司 简 介

常州坚力电子有限公司是中国规模与研发实力并举的EMI/EMC 电源滤波器制造商。自六十年代生产滤波器以来,积累了四十多年的专业制造经验。在国内同行业中率先通过了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先进的测试设备和严格的品质管理形成了我们的独特优势。历年来坚力电源滤波器主要品种已先后通过UL、CSA、VDE和NEMKO,SEMKO,FIMKO,DEMKO等安规认证。
本公司电源滤波器广泛应用于各种仪器仪表、医疗设备,电力电源、通信电源、UPS、变频空调以及电梯设备等。产品还曾多次为国家重点工程—洲际火箭、电子方舱、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远望”号考察船以及“神舟”飞船系列等配套,得到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嘉奖。本公司产品畅销海内外,国内主要大客户有华为科技、艾默生、中兴通讯、迅达电梯、通力电梯、GE公司、西门子、武汉烽火等。海外市场主要为欧美、东南亚、澳大利亚等。
公司能在4-6周内为你提供0.5A-1600A各种规格的单相、三相交流电源滤波器和直流电源滤波器。专业的研发人员团队,可以为有特殊要求的顾客设计和制造各种特规滤波器,以帮助你的设备有效地抑制沿电源线传输的电磁干扰,满足电磁兼容(EMC)规范的要求。专业的商务团队,一对一的沟通,更好的为客户服务。

我们的联系方式:
总部:
常州坚力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江苏常州市河海西路2号
联系人:耿爱宾
电话:(86519)85172963, 15961201711
传真:(86519)86965903
E-mail: gab@cnfilter.com
网站:http:/www.cnfilter.com

网友J(2009-11-25):
变频器的干扰来自电源、负载、和周边机电设备及其它无线电波噪声等等找出干扰原因。广普解决方法:电抗器、滤波器、变频器大选、信号线处理了解更多变频器的问题来百度有啊超市http://youa.baidu.com/shop/bde0dffbf10e47a440200cc4

北京伟纳鑫盛电气 13051771596

网友K:
380伏电源,电枢,信号线,电机,包括变频器自身也要做好接地装置.或者说现场其他设备也要接地,防干扰.变频自身参数也要调整,包括测速装置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