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而又胡涂的问题

楼主(2003-09-06):
各位大侠,第一次入伙,就给大家带麻烦来了,现有一个太好笑而又不好笑的问题请前辈们抽点时间帮我解答一下,谢!!!! 假如C1由X1的上升沿来触发,那么我们在书上看到的(三菱PLC)C1的计数时序图是和X1的上升沿同步的,但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就在X1上升的一瞬间扫描就抓住了这个信号呢?我认为扫描抓取这个上升沿信号应比X1延迟一个扫描周期,但延迟一个周期后再去抓取,却又是X1上升沿之后的信息,我的思维究竟出了什么毛病?望各位工控前辈指点小辈。

网友A:
再复习一下数字电路,就解决了。

网友B:
PLC的工作程序你还不清楚! 1、成批读取输入状态 2、按输入状态根据程序运算各输出点及T、C、D的值并存在暂存器中! 3、按暂存器的值输出! 然后重复以上步骤! 所以如果X1的上升沿是在完成上述第一部之前就触发的,则C1在本扫描周期的第三步会动作,否则要等下一扫描周期的第三步才能动作!

楼主:
各位前辈,非常感谢你们的解答,尤为感谢ZCMY,但我还是不太明白,那X1瞬间的上升沿是怎么被抓取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