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一体化差压流量计的问题

楼主(2003-09-06):
一体化差压流量计的设计问题; 我设计的孔板流量计,在电池供电的产品中,采用3.6V/6000mAh的一节锂电池,可是电池的使用时间只能是一年左右,请问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延长电池的寿命,降低产品的功耗,具体问题我们可以好好讨论。 联系方式: allenzn@sina.com 谢谢,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显示采用休眠设置,采样次数降低、低功耗集成。 另6000mAh已经是大容量的电池了。

网友B:
是否可以考虑采用充电电池而用太阳能电池板对电池充电

网友C:
采用充电电池,开始的时候也有考虑,但是所设计的流量计具有本安要求,我已经采用休眠分时采样,差压、温度、压力。

楼主:
赞同啊伟的说法,采用充电电池是不符合本安要求。6000安时锂电池的爆炸威力是吓人的,建议整机通过ExdIIBT4隔爆认证! 采用休眠采样、差压、温度、压力是用在计量气体的场合,采样次数低了对计量精度有很大影响(能否说明一下每秒的次数,我们可以交流下经验)。不知你认同吗?

网友C:
我在孔板流量计的设计中,一个采样周期为8s,6秒休眠,2秒工作,同样还采用,差压每个周期都采样,压力2个周期采样一次,温度4个周期采样一次。在设计中的流量计有用于工业天然气的计量,对于工业的计量基本上流量比较稳定,变化波动比较小,同样温度、压力在孔般的计算模型中,适用于对流量进行在线补偿,其变化两比较缓慢,我可以基本上认为没有变化。 另外,一体化孔板流量计的设计精度为1级,产品经过计量检定,对计量精度没有影响,完全控制在精度范围内。

网友D:
请问各位大侠,本公司有一客户想选用差压一体化流量计,请问国内或国外的哪家比较好,需要提供相关产品资料,急!急!

网友E:
我这里有一体化差压流量计的产品,在线温度、压力补偿,可以测量空气、天然气、水、饱和蒸汽和过热蒸汽,提供现场指导安装,有hart总线供电,输出4-20mA,和电池供电产品(电池供电产品使用时间1年以上)。 需要客户提供流体的参数,如管径、线性膨胀系数、压力、温度、最大流量、最小流量、常用流量等等。 联系电话: 023 - 66662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