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用计算机想要控制接触器闭合或是断开?

楼主(2003-09-06):
如果我使用OMRON家PLC 的话,我想自己写个程序,来和PLC进行通讯,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否能现实,因为我只需要微机和PLC进行很简单的几个通讯就可以了,所以没有必要使用类似于组态王这样的控制软件,但是不知道这样的方式是否可行,另外不知道如果我只要和PLC进行几个简单的通讯,驱动两三个接触器闭合就可以,还有其他的什么方法吗?不使用PLC怎么样,还有其他的什么器件可以选择吗???

网友A:
plc 可以和pc 通讯。但只要控制几个开关,最简单的用单片机吧。 有是联系qq:94218870 mrl@0416long.com

网友B(2004-03-22):
单片机硬件成本是低,但是开发周期长,而且开发质量很难保证。 实验室可以,现场就很难说了。 PLC一般都有自由通信协议的,VB,c什么的都可以。 还有计算机的IO扩展板,直接从计算机上出开出量。不用通信。 一块班子要大几百吧

网友C:
单片机PIC16F87是一个功能很强大的芯片!加RS232通信接口应该会实现你说的功能的!

网友D:
可以啊,不用单片机什么的这么复杂,只要你的电脑有串行口,plc上加一个串行口模块(可能不是rs232,但是只要转换一下就可以了),用vb或者vc就可以直接通信了,其他的可能成本比较高,用plc最经济,而且是现成的,你可以省掉很多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