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指令PLSR时,加减速时间如何设定?

楼主(2003-09-06):
大家好,我用FX2N-16MT的PLC,使用指令PLSR时,请问加减速时间如何设定?因为我在使用时,执行完了标志M8029会出现不动作的现象,最好找出来是和加减速时间的设定有关,请问如何设定呢?

网友A:
加减速时间应在5000MS 以下 并且应该遵照以下条件: 1 加减速时间应在扫描时间最大值(D8012)的10倍以上 2 加减速时间要大于等于(90000/最高频率)*5 如果小于这个值,加减速时间误差增大 3 加减速时间要小于等于 (总输出摸冲数/最高频率)*818

网友B:
大家好!请问FX2中使用SPD指令时如何计算对应的速度?多谢!

网友C(2006-09-06):
SPD  X0    S2     D0
转速N=60*D0*1000/nt
n:物体每转一圈的脉冲个数
t:S2指定的时间

网友D(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

网友E(2011-01-20):
1楼给的公式哪里来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楼给的公式哪里来的啊?

就是那么规定的 手册上好像有的

网友G(2013-08-17):
引用 网友A:
加减速时间应在5000MS 以下  并且应该遵照以下条...

你好大漠你说的很好

但我还是没有理解啊

我顶你

网友H:
你觉得手册上的说明你看完了没有?

网友I(2014-10-08):
引用 网友A:
加减速时间应在5000MS 以下  并且应该遵照以下条...

网友J(2015-02-19):
个人觉得,还应考虑“电机与机械”连接、运转的平稳性!适当地增加一些时间。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这个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