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设定端是否需要一个滤波器?

楼主(2003-09-06):
一台富士变频器控制160KW电机恒压供水,用的是S7-215及EM235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控制变频器,目前的PID值分别是5:3:0,我也多次试过调整,但电机运行不稳定,在设定压力下电机转速变化急剧,一直不能达到稳态。我注意到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即4-20MA输入端未添加滤波器,请教各位老师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是不是需要在变频器频率设定端添加一个滤波器? 拜托各位了!

网友A(2003-06-26):
有装当然好,控制线是否有屏蔽!!

网友B:
不是这个问题!富士变频器本身可以进行输入滤波,好好看看说明书。还有把P调小、I调大(80)试试。OK了请我吃饭。

网友C(2003-09-06):
你最好把控制电路和住电路区别开,在控制贿赂中串联小电感试一试,我估计是变频器产生的谐波进入了控制贿赂的缘故,也可以在控制贿赂中并联大电容试一试。

网友C:
以上问题主要是I值太小。同时在变频器参数中有一输入滤波时间可调大些。还要注意接地问题(很多是把压力传感器的地及PLC地接在一起没有真正接地,产生悬浮电压干扰也很严重)。

网友D:
是I值太小,至少要调到100

网友E(2007-04-16):
我们做滤波器,需要资料可以联系我13811253311 qq723695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