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关于自安装节点

楼主(2003-09-06):
请问自安装节点可以改变域、子网、节点号等参数吗?如何实现?

网友A:
Neuron C 直接编程即可。

网友B:
直接采用Neuron C编程,用户可通过DIP开关设定节点自安装网络映像。

网友C:
对头,用DIP开关,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读写DIP的地址

网友D:
请问学习LONWORKS要如何入门,相关的软件是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