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请问485和232口如何通信,各自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3-09-07):
小学生:请问485和232口如何通信,各自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2002-12-22):
买个转换器就可以了。

网友B:
要不自己做一个,买个普通的转换器,然后拆开一头,我印象当中好像是 2,3脚对调就可以了,记不大清了

网友C:
485和232的区别仅在硬件上有区别,485通讯距离可以超过千米,而232只能达到几十米,485为半双工通讯,232为全双工通讯.

网友D:
485与232只是两种协议的转换,买个转换器就行,自己做也可以。有疑问可与我联系。lc_zx@163.com

网友E:
简而述之:232、485都是一种应用于“串行通信”的接口形式,两者的主要不同是“电平”采用上的区别。在“ISO”起草的“OSI”模型7层通信功能里他们都属于最底的“物理层”。虽然有关通信的范畴比较繁杂,但作为工控方面的应用者可以按“OSI”模型划分的“层”去做属于自己要做的工作。 所以对做工控硬件/器件的人来说,不管是232还是485或是“光纤”等,,只虽买个转换器装上去使“两头”能“接上”,你所负责的“层面”工作就“搞掂”了,至于剩下的事是另外的“层面”工作搞编程、搞软件的人自然会理顺(那些已经不关什麽232、485的事了)。这就是“ISO”起草的“OSI”模型7层通信功能的“用意”。

网友F:
同意广州科达

网友G:
都不是重点。还有一点很重要:232 一对一 485 一对多

网友H(2003-09-06):
485是广播方式工作,232是点对点。

网友I:
转换器还算便宜,大约100元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