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型如何选?

楼主(2003-09-07):
各位好,我欲选一PID阀,接在一个空气压缩机的供气管路中,我要根据某一信号用单片机调节此PID阀的开启度,从而改变供气量,就是不知此阀该怎么选,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能否给我推荐一款,谢谢了!

网友A:
你好!你要提供的参数不够。比如:最大流量、最小流量、压差、介质名称、故障状态等等!这样才能为调节阀选型!

楼主:
谢谢浪崖兄,请问一般的空气流量调节阀是怎样工作的,是用电流还是电压控制,或者是数字量控制,它与外部连接的接口是怎样的,有几根信号线,PID算法是在外部控制器里实现,还是阀的内部自带此功能,还望赐教!

网友A:
你好!调节阀一般都是用电流信号(4-20mA)来控制的(要有电/气阀门定位器),是两线制,调节阀内部不带PID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