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f曲线的设定

楼主(2003-09-07):
用变频器来控制高速电机和普通电机其u/f如何确定?在u/f设定里有中间电压选择和中间频率选择是什么意思对u/f的设定有什么影响?还有变频器和电机共地有没有影响?

网友A:
简单,V/F曲线的设定是要根据电机的额定频率及额定电压确定。中间频率及电压可以让你在设立V/F曲线时决定是否线性。也有些干脆把中间频率及中间电压设的与最大一样。总之看现场情况而定。电机与变频器最好不要共地。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