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关于差压阀的问题.

楼主(2003-09-07):
我想寻求1种差压阀.比如左边是进气,上面是定值输入,右面是输出,

楼主:
左面是进气气源,上面是信号源气体,右面是输出.现在想保证信号源气体和右面输出气体之间保证1个恒定的压差.请问有没有这种差压阀.

网友A:
能否说的再具体一点?比如说气源压力,信号源压力,输出压力,流量,接口尺寸,介质等. 我这边代理的是美国MARSHBELLOFRAM高精密减压阀,希望你来电进行交流.021-64856480转15,我姓周.

楼主:
左面进气从气瓶过来,一般稳定在10MPa左右(99.999%的氮气),管径在1/8或者1/4都可以.上面信号源小于10MPa,波动比较大,右面输出想根据上面信号源大小进行调节.

楼主:
连同前面提到的快速阀,本人愿意高价求.能提供信息的,本人也愿意伏一定的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