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题

楼主(2003-09-07):
75kw的电机用于皮带传输煤炭。加上变频器之后4秒便加上负载,而变频器还没有完全启动,电压还很低,因此造成电流太大,出现过流保护。改过参数,但无法于4秒内启动。请大家想想办法?? 另外该电机工作电流是60A 75KW的,加上变频器后有没有节能空间? (要保证电机转速尽可能不变)

网友A:
变频器有全压或重载启动功能,请教提供变频器的厂家。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延长加速时间同时增加启动转矩。 郑州源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TEL:0371-3553075(6) FAX:0371-3553077 E-MAIL:ytkj888@yahoo.com.cn 徐卫中

网友B:
第一,变频器要一直处于通电状态。针对以上问题要求变频器功率等级为90KW(因为提高启动电压及频率必然造成电机的启动电流对变频器IGBT模块的冲击),然后可以提高变频器的初始电压及频率,提高启动转矩。 不过以上电机建议不要采用变频器,假如从节能角度考虑肯定是不合算的。

网友C:
应该是降低启动转矩

网友D:
75KW电动机如一直工作在60A,则加变频器也基本没什么节能空间

楼主:
该变频器是直接转矩控制的,难道也没节能空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