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的cx_p 1.2版软件使用小问题

楼主(2003-09-07):
在cx_p 1.2中,不知道为什么字体很很小,可以说看不清楚,要放大很多倍?怎么才能在合适显示模式中看清楚字!就是说怎么改变梯形图中的字体大小? 谢谢了!

网友A:
在: 工具 -> 选项 -> 外观 表单中,修改梯形图字体或助记符字体.

网友B:
在工具里有个选项,打开后选择外观,里面有设定字体选项。我现在用的是CXP3.0可能有些不同,你注意一下,我以前用过CXP1.2,里面字体可以修改.

网友C:
CXP有离线仿真功能吗,怎么用

网友D:
有没有朋友用CPT的中文软件,我遇到小问题想请教一下,关于HR怎么才能写入,

网友B:
请问CX-P可以使用在OMRON的所有PLC上吗?

网友B:
cx-p可以用在OMRON全系列的PLC上

网友E:
谁说的,古董机就不行了,像C500这类好像都不行

网友B:
哪吒先生你好: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说CX-P可以用在OMRON全系列PLC上

网友E:
不行,打开那个软件,新建一个就可以了,不支持像C120、C500这些老型号PLC,老古董PLC要用老古董的SSS才可以。连CPT都不支持这种PLC。我们试过,一个C120的程序读不出来,后来还好找了个没有的同型号的PLC把它的存程序那块板换了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