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MM430的使用

楼主(2003-09-08):
请教各位高手,我们使用的是SIEMENS的MM430的产品,在调试的过程中还是出现频率无法达到额定值(50HZ),只有42HZ左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由于我们的负载太大的原因,我们原来工频满负荷运行的时候电流可以到340A(160KW),MM430的额定电流为302A,过电流设定的是130%,U/F曲线设置的是线性的,温度监测在环境温度为40度的时候就报警,请各位高手给我帮帮忙!

网友A(2003-08-05):
42HZ时显示电流多大??

楼主:
320-330A,变频器使用在锅炉的风机系统上的.

网友A:
42HZ有这样大的电流是不很正常!风压大吗?电机三相电流一样吗?基本频率是不50HZ?

网友B:
蓝冰: 你好! 这种现象我遇到过,也是在锅炉的风机系统上,主要是西门子变频器的先天缺陷,可以考虑换品牌。

网友A:
不认同这样!1

网友B:
通达同志: 您好!不要总是与别人相反好不好.大家都知道西门子的情况,明摆着就是西门子的通病,一般要选大一个功率等级.要不你可以跟西门子的人去研究研究.

网友A:
广州通达不卖变频器,是比较公正的!!

网友A:
现在的运行状态(电流大)与功率是否大一级应没什么关系!!

网友C:
把过欠压保护器关掉,加速时间设置长点。 你是模拟输入吗?如果是,检查一下模拟输入的电压或电流。 最高频率是怎么设置的?弱磁点电压设置? 我和你说过了,选6ES70的,430很差,或者你换成VACON 叶伟 021-32201722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教,选择这种变频器不是有我说就可以的了,MM430用工频的时候,实验了一下是有400多A的电流,所以说不能全是变频器的问题,与我们的负载过大也有关系,我们是输入是模拟输入,电位器的输入电压由于质量的问题不能达到满电压(10V),只有9.8V左右.最高频率设置的是50HZ,这个弱磁点电压,我看了半天说明书都没有找到,这个参数有什么关系,还有在参数中有个磁化电流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兄弟,siemens 变频器是这样的,你用mm430 在50hz下有400多a ,这就说明你的负载大,变频器选小了,没有办法的,siemens 有这样一种功能或叫特性,如果负载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变频器就自动降低输出频率,这就是你为何达不到50hz的原因,设了过电流130a也没用,你只有换变频器或就这样用行在42hz.

网友A:
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负载有这么大!42HZ时正常电流一般是只有2/3额定电流,如果电机有问题,换大一级功率的变频器可能会把电机烧掉!!

网友D:
to 广州通达: 风机这样的负载是随转速的升高而变大,不是恒转矩负载.

网友E:
变频选小了。你原来工频时电流都超过了变频的额定电流,当然不行。

网友A:
风机用的变频器我们调试太多了!!!

网友F:
把最高频率调高一点试一下

网友C:
容量不够,siemens430总有这样的毛病

网友B: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教,现在我们的变频器用得还可以,不过它总是最高只能到44HZ的样子,不过这样子风量已经足够了,不然的话我们又要费劲换变频器了,电流也只有330A左右。

网友G:
本人也遇到过西门子此现象,西门子在电流超出后会自动降低频率,也并不是完全是负载大, 世面上有某种电机有缺陷,频率也是42HZ, 可测试空载电流若超出正常值就是此现象,更换电机既可排除.

网友G:
还可能是电机接法问题若是三角型可改成星型

网友H:
请教各位高手,我单位新装的7。5KW的430变频器调试时总是报错误信息A0922(变频器没有负载),变频器无输出。经线路检查没发现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I:
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B(2003-09-06):
HI,各位若西门子变频有了问题,请拨打手机 13711271687,陈某愿 与大家共同探讨,尽力为大家排忧解难!

网友B:
教各位高手,我单位新装的7。5KW的430变频器调试时总是报错误信息A0922(变频器没有负载),变频器无输出。经线路检查没发现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碰到过,重新设置参数,加长斜坡下降时间

网友J:
大家好!请问西门子MICROMASTER 440变频器中的参数P0700从1改为的时候,为什么P0372的值会变呢?多谢赐教!

网友J:
大家好!请问西门子MICROMASTER 440变频器中的参数P0700从1改为2的时候,为什么P0372的值会变呢?多谢赐教!

网友J:
本人出遇到过这种问题,如果变频器和电机功率配合没问题的话,可能是模拟电压的压降问题了,可设置一下频率增益或提高最高频率设置。

网友K(2008-08-04):
变频器1.5KW 6SE64402UD211AA1
变频器2.2KW 6SE64402UD215AA1
变频器3KW 6SE64402UD222BA1
变频器4KW 6SE64402UD230BA1
变频器5.5KW 6SE64302UD275CA0
变频器7.5KW 6SE64302UD275CA0
变频器11KW 6SE64302UD311CA0
变频器15KW 6SE64302UD315CA0
变频器18.5KW 6SE64302UD318DA0
变频器22KW 6SE64302UD322DA0
变频器30KW 6SE64302UD330DA0
变频器37KW 6SE64302UD337EA0
变频器45KW 6SE64302UD345EA0
变频器55KW 6SE64302UD355FB0
变频器75KW 6SE64302UD375FB0
变频器90KW 6SE64302UD388FB0
变频器110KW 6SE64302UD411FA0
变频器132KW 6SE64302UD413FA0
变频器160KW 6SE64302UD416GA0
变频器200KW 6SE64302UD420GA0
变频器250KW 6SE64302UD425GA0

变频器:(0.62-0.65)

430操作面板 6SE64000BE000AA0
进线电抗器 6SE64003CC004AD3
进线电抗器 6SE64003CC006AD3
进线电抗器 6SE64003CC010BD3
进线电抗器 6SE64003CC010BD3
进线电抗器 6SE64003CR022CD3
进线电抗器 6SE64003CR022CD3
进线电抗器 6SE64003CR022CD3
进线电抗器 6SE64003CR035CD3
进线电抗器 6SE64003CR044DD0
进线电抗器 6SE64003CR044DD0
进线电抗器 6SE64003CR052DD0
进线电抗器 6SE64003CR083ED0
进线电抗器 6SE64003CR083ED0
进线电抗器 6SE64003CR112FD0
进线电抗器 6SE64003CR112FD0
进线电抗器 6SE64003CR117FD0
电抗器(110KW) 6SE64003CR224FD0
电抗器(132KW 6SE64003CR278FD0
电抗器(160KW) 6SE64003CR331GD0
电抗器(200KW) 6SE64003CR508GD0
电抗器(250KW) 6SE64003CR508GD0
输出电抗器 6SE64003TC004AD2
输出电抗器 6SE64003TC004AD2
输出电抗器 6SE64003TC010BD3
输出电抗器 6SE64003TC010BD3
输出电抗器 6SE64003TC032CD3
输出电抗器 6SE64003TC032CD3
输出电抗器 6SE64003TC032CD3
输出电抗器 6SE64003TC032CD3
输出电抗器 6SE64003TC054DD0
输出电抗器 6SE64003TC038DD0
输出电抗器 6SE64003TC054DD0
输出电抗器 6SE64003TC080ED0
输出电抗器 6SE64003TC075ED0
输出电抗器 6SE64003TC145FD0
输出电抗器 6SE64003TC154FD0
输出电抗器 6SE64003TC145FD0
输出电抗器 6SL30002BE321AA0
输出电抗器 6SL30002BE326AA0
输出电抗器 6SL30002BE332AA0
输出电抗器 6SL30002BE338AA0
输出电抗器 6SL30002BE350AA0

电抗器特价请另外咨询

CC:3TF 3TX 3UA 5-5.5

ET:5SJ 5SM 7-7.5

特价

定单折后过2万起定 折扣系数受定单量和不同型号浮动!

欢迎来电咨询

联 系 人: 雷春宇

电 话: 0755-86168051 13544228327

传 真: 0755-86168933
QQ:20559239
E-mail : leichunyu2000@163.com sales@auto-union.net

地 址:深圳市高新技术园中区科技中二路深圳软件园7栋2楼

网 址:http://www.auto-union.net/

网友L(2008-10-17):
看到大家对MM430的评论,我也想把自己出现过的问题拿来来讲讲,也是用在锅炉的鼓风机和引风机。鼓风机变频器:MM430,15KW出现锅炉运行时电压降到360多V,且电流偏大达到40A。

网友M(2009-08-12):
西门子变频器&PLC培训

http://www.pulse-man.com/

培训中心简介:
中心备有完善的试验设备,舒适的课堂环境,人性化的授课方式。由于西门子工控产品门类众多,为了达到我们专业化的水准,我们每个产品都有专门的讲师授课,每个讲师都是一个产品的专家,这样足以保证每个学员接收的都是专家级授课。

-培训对象
毕业或即将毕业的与电气专业相关的大学生(电力电子类、工业自动化类、机电专业、工业控制类专业等相关专业)
各企业生产、设备管理人员、自动化电气工程技术人员、自动化设备(生产一线)操控人员、电气设备维修行业从业人员、自动化电气公司业务人员等欲提高自动化专业技术理论水平的人士。
二.授课方式
1、由本中心具有多年一线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的年轻讲师主讲。
2、科学安排课程,理论知识和动手操作,随讲随练结合实物点评,保证学员的学习质量。
3、本培训中心有自己制做的视频教程、图片教程
4、在讲课中大量穿插故障案例和解决方法,使学员学习理论知识更形象,动手实操目的更精准。

三、报名条件
具有一定实力、志向、电工电子基础知识的都可报名。收到您的培训申请后,我们将尽快确认开课日期。
四、培训目标
1、无实际操作基础人员通过培训学习,对变频器和PLC能够进行系统掌握,即能够对变频器和PLC进行正常调试维护保养以及处理常见故障。
2、熟悉变频器和PLC的人员通过培训学习,更能把握变频器和PLC使用的深层问题(如工艺控制),针对实际情况做到快速反应、即时解决故障为正常生产保驾护航。

网友N(2010-02-04):
90KW(167A)电机用430调速作风机用,50HZ时电流只有130A。这种状态下能不能让电机长时间工作在先65HZ。谢谢!

网友O(2011-09-17):
跪求西门子S7-300控制西门子变频器MM430实现闭环驱动电机变速实例程序,有相关资料也可以,非常感谢。邮箱:59117583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