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R 2010 如何更换电池及电池的型号

楼主(2003-09-08):
cpu是cp104的使用已经两年了,需要更换电池但不知道电池的型号及更换方法。

网友A:
由于论坛BUG太多,无法回复一些基本内容,只得精简到如此. 1.CP100, CP104, CP200, CP210用电池 1.1 3 V / 950 mAh 1.2 Module Number: 0AC201.9(也就是订货号) 1.3 Storage Time max. 3 years at 30 °C 1.4 Humidity 0 to 95 % (non-condensing) 2.ME910, ME913, ME915用电池 2.1 3 V / 950 mAh 2.2 Module Number 0AC200.9 2.3 Storage Time max. 3 years at 30 °C 2.4 Humidity 0 to 95 % (non-condensing) 具体可以和销售部/售后服务部联系,021-6432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