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MM430的故障现象

楼主(2003-09-08):
请教各位高手,本厂使用的MM430变频器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过电压跳闸的现象,不知是什么原因,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没有对其进行任何的操作,我们的变频器是使用在锅炉风机系统上的,由于和负载不匹配,所以在调试的过程中就发现变频器输出频率达不到50HZ,但是电流已经超过了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容易发生跳闸,但是风量还是达不到锅炉的要求,为了减小电流,提高转速,所以我们人为的将电动机的额定电压有380V提高到了430V,这样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保持在额定电流的120%左右,频率也可以上到47HZ左右,原来只有42HZ. 请问这样的设置对设备有些什么影响,跳闸的原因是否与此有关?

网友A:
为什么不把电压升到500V??这是你独创方法!!

楼主:
楼上的通达,我对变频器不是很懂,但是现在我也是没有办法,我们主管设备的处长他要求这么做,我真心想请教一下.

网友A:
找不出电机负载大的原因吗??!!

网友B:
说起来是真的很奇怪,我们的锅炉是有中科院下属的一个公司设计的,但是感觉好象风机和电机的大小有一点不匹配,电机有一些偏小,但是如果换电机的话就又要换变频器,我们已经把韩国的收获变频器给菜掉了的,而且我们的变频器设置好象还是没有设置好,西门子的设置很麻烦。

网友C:
我想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ABB变频器,ABB变频器参数设置很直观,而且我们在锅炉变频做得很多,而且效果很好. 我的email为fengwensanlang@china.com

网友D:
蓝冰:当初我和你说了,别使西门子的,你不信,吃亏了吧,你没超负荷,连50hz都不到怎么叫超负荷,你为了省前吃大亏!西门子的不行,来找我吧!华安电力的刘婉贞知道我,vacon021--32201722

网友E:
换吧,电机和变频器都超负荷了,与其以后坏了,还不如早换.还有,既然运行在47hz都达不到风量要求,就用变频器启动后切换到市电,风量不够就加大皮带轮,不过电机可能超载,总之是选型小了.

网友D:
不,没选小,是变频器质量不行,我知道你选的型号

楼主:
野味,你好象对我们的设备很了解,你怎么知道我们的变频器是那个刘婉贞卖给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