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PLC与FIX7。0的通讯速度为什么那么慢?

楼主(2003-09-08):
我用的是三菱PLC,组态用的是FIX7。0,现在通讯太慢,响应时间得7秒,滞后时间太长。那为高手有办法?

网友A:
你用多个数字量点联合成为一个区,然后读写。 在FIX里重新处理以下。

楼主:
我用的是GPPW_C编程软件,数字量怎么联合成区?是先把其转变成字吗?

网友B:
不可能,你多少个采集点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开始是一台比较老的工控机,开始怀疑是它造成的,后来换了一台,不行!偶尔有一次,用了一台比较老的普通台式机,速度跟上了。可是后来换了工控机之后,又不行了。再换回那台台式机,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