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S与DCS相比,有哪些本质性的优点?

楼主(2003-09-08):
大家好 我是一名大四学生,毕业设计方向是基于FF总线的水箱水位的控制,再次想您请教:FCS与DCS相比,有哪些相同于不同之处?FCS的本质优点是什么? 您可以推荐一下相关的文章或资料,谢谢 我的email: xjtuleq@163.com

网友A(2003-06-12):
问你的老师,小乖乖!

网友B:
网络智能化

网友C(2003-09-02):
1 从信号传输来看,DCS信号电缆上是4-20mA DC和数字信号的混合传输,而FCS信号电缆上传输的是纯数字信号并进行纯数字计算;所以,FCS传输的信号精度、系统控制精度比DCS高,FCS的抗干扰能力比DCS强。 2 从通讯方式来看,由于FCS是数字双向传输,全双工方式(现场设备间是点对点通讯),所以信号传输的速度比DCS快。同时由于在FCS中设备信息也在总线上传输,所以FCS把控制系统和设备管理系统合二为一。 3 从系统结构来看,DCS是三层结构,即操作站,控制站/数采站,现场仪表;而FCS是两层,即操作站和现场仪表。FCS中控制站的功能分解到现场仪表和操作站中,使危险彻底分散;况且即使操作站的软件或硬件出了问题,由于现场仪表可以实现点对点通讯,自行构成闭环回路,仍可实现对被控对象的控制,不至于造成回路中断或卡死的现象;同时FCS也可把现场设备与控制室间的连接电缆实现冗余,因此FCS系统的可靠性比DCS高。 4 从系统投资来看,由于FCS的结构比DCS少了一层,省去了控制柜、I/O卡,节省了近3/4的电缆及电缆桥架,节省30-40%设备材料与施工维护费,所以总体投资FCS比DCS要节省20-25%(国外可做到节省45%)。 5 从系统维护来看,由于FCS拥有系统管理和现场层的全方位自诊断软件,使得操作与维护人员能够在现场仪表未出现硬件故障之前就发现故障点,这比DCS要方便的多(DCS只是在现场出现了问题,操作站上看不到该设备的信号时,操作与维护人员才知道故障点)。操作与维护人员可以在控制室或现场完成对现场设备的监视与维护。 6 从系统扩展与升级来看,由于系统所有现场设备都是并联接到总线信号电缆上的,所以系统的规模就由现场仪表的数量来决定,系统的I/O点数及回路数的增加,只需要增加现场设备和PLC的模板数量即可。系统组态和监控软件可以保持不变或用更高版本的软件。而DCS的扩展与升级就十分的不方便了,其系统容量受主CPU的影响,有时甚至是无法实现扩容的。 7 从系统技术的先进性和发展的延续性来看,由于FCS的现场设备是经过基金会(FF)认证的,只要系统组态及监控软件确定了,那么凡经过FF认证的现场设备都可以连接到系统中来,这就给用户选择设备提供了方便,系统由多厂商产品构成,不受制于一家厂商;而DCS中的现场设备往往受系统软件或通讯协议的限制,选择十分不便。所以,FCS比DCS更开放,打破了单一公司的垄断。 8 从对系统掌握的难易程度来看,FCS系统硬件比DCS少且系统组态和需使用维护人员操作的参数很少,一般只要把必须设置的参数组态设置好即可,不象DCS必须由专人进行组态编程。 9 从适用场合来看,FCS像DCS一样,均可用在连续量(即模拟量)控制多的工业场合,但是FCS还适于控制点分散且多的场合,因为FCS的信号电缆可以延伸至5 ×1900米,这是DCS做不到的。

网友D:
本人愚见:楼上仅是书本上的吧?目前:DCS:I/O卡至控制器的信号为数字信号通讯速率10MB,不比FCS慢吧,FF协议为30多KB。DCS扩展也不象您说的那末可怕吧,FCS是有其优点,但按您说的,太理想了,本人愚笨,要达到您说的,在书本上实现实可能的,不妨说说实际应用实例让大家了解。

网友E:
DCS功能相对成熟,但各种DCS之间不能兼容

网友C:
楼上老兄说的有道理,但是你是否想过,作为过程控制下面通讯有必要那么快吗,如果你了解FF协议的发展过程,你应该知道H2总线技术为什么夭折了吧。

网友F:
如果FCS这么多的优点,为什么很多新建的控制系统还是DCS呢?

网友F:
FCS和DCS应该说是个有千秋,目前最成熟的技术还是DCS,据说现场总线在现场应用上有很多问题是不可靠的,像供电等,所以有专家预言说下一代的控制系统会是DCS加FCS,算是互取精华吧。

网友D:
楼上说得对,各系统相互取长补短是大事所趋,辛辛苦苦开发的系统不可能说丢掉就丢掉。用光纤联接,FOXBORO的I/O卡件可远离控制器20Km,系统I/O点数从几十点到万余点还是该系统,扩展相当容易。目前各DCS系统联接也是不难,做过电厂的人都知道,举个简单例子,新华和FOXBORO的DCS连过不止一次,还有其它的,现在所谓的开放系统,即主要指:标准采用通用的国际标准,系统相互联接方便。组态也向愈来愈方便的方向发展。估计FCS的组态推出后,DCS的组态比它还方便。特别是目前,DCS推出现场总线I/O卡件,逐渐接受现场总线的优点,已在实际中的到应用。

网友G(2008-04-24):
4楼的朋友,我感觉您的理论好象是几年前的了吧?

别拐卖了我们小一辈人啊!

网友H(2008-07-09):
当前FCS和DCS有互相融合的趋势,几乎所有厂商的DCS系统都提供了现场总线接口模块。

支持PROFIBUS,FF,HART,DEVICENET等现场总线。

网友I:
从我了解到的企业FCS系统运行效果并不是太好,不太稳定的。现在的DCS厂商技术也在进步扩展性,互操作性有很大的提高。

网友H:
其实通信层没什么本质的区别,DCS也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协议。

主要是FCS现场仪表或终端执行器的差异,

1、支持功能块的执行,就是仪表和执行器之间内部可以执行控制算法,可以单独构成一个回路,无需控制器的参与。

2、仪表和现场执行单元与上层控制器全数据信号通信。

网友J(2008-08-22):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