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选择DCS还是PLC

楼主(2003-09-08):
我厂是一个老电厂,现我厂将电气控制系统改造为计算机控制,具体点数为:AI:700,DI;300 DO:150,现向各位高手咨询,像我厂这种情况,选用DCS好呢,还是选用PLC好呢,应选用那一品牌? 另外:是否直接有交流采样的AI?

网友A:
用DCS啊!直接交流的AI有是有,不过建议你选隔离变送器将其转换后进AI卡

网友B:
有专用的交流才样板。

网友C:
当然非DCS莫属了,之间的差别就不用说了吧。建议使用和利时MACS系统,相当可靠,价格不错,电厂的业绩也挺多的。

网友D:
应该是DCS没有错的

网友E:
用DCS,ABB的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