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过程控制仪表

楼主(2003-09-08):
谁有用于速度控制的PID过程控制仪表,不是温度控制用AI算法的。

网友A(2003-05-18):
请看我们的产品:正是您要的! www.greatelec.com  两个独立的控制回路 包括两个独立的串级、选择PID控制软模块  无须学习任何编程语言,内置112种指令和控制策略  无须编程器,通过面板按键或,GREAT-GAP软件修改参数  4组10段折线函数,6组时间曲线函数  内置时间,适于采样PI控制和批量PID控制  4组积算器-清零、比较、脉冲输出  8组脉冲调宽输出器PWM  80196/16位单片微处理器  输入/输出信号软调零、调幅  模拟量输入:8路标准信号  模拟量输出:4路标准信号  开关量输入8路  开关量输出4路  通讯RS-232C/RS-485 ,115200bps  标准的组态软件驱动程序, 可任意组成不同规模的DCS系统

楼主:
牌子,型号,报价?

网友A:
可编程多功能调节器 Smart GA2

楼主:
报价。 有样本和手册吗?

网友A:
感谢您关注我们的产品,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下载 www.greatelec.com 资料,

网友B(2003-09-08):
本公司在研制用于速度控制的PID过程控制仪表,用嵌入式pc,带1024*768TFT显示10帧/秒,PID运算100次/秒,增量型编码器信号输入,模拟量输出。zhang4@81890.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