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咨询:有关MD204L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3-09-08):
我这儿最近在用计算机与MD204L进行串行通讯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请相关人士帮助解答: 当进行下载数据后,指示灯按钮无法在MD204L显示屏上显示出来(还没进行到与PLC传输数据的过程),不知道为什么? 和这个有关的问题会是什么,怎么避免?

网友A:
没有与PLC通讯,则指示灯的状态不能确定,所以没有显示出来,当通讯正常之后,就会显示出来了。

网友B:
这破东西故障率太高了,我用了一个,不是数字键有问题 就是不能下载。换了2个才将就这用,放在现场还不知道哪天出问题。 NND,以后不用这破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