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to 可以采用mobus/tcp通信协议,是以太网还是工业以太网??
。工控界。

楼主(2003-09-08):
opto 可以采用mobus/tcp通信协议,是以太网还是工业以太网?? 以太网还是工业以太网的区别是什么?? 用普通的5类双绞线、TP-LINK交换机和 OPTO分布IO模块构成的系统是不是真正的工业以太网??

网友A:
以太网就是说的英特网,而工业以太网是通过工业内部网接入以太网

网友B:
工业以太网:技术上,它与IEEE802.3兼容,但设计和包装兼顾工业和商业应用的要求。工业现场的设计者希望采用市场上可以找到的以太网芯片和媒介,兼顾考虑工业现场的特殊要求。首先考虑的是高温、潮湿、震动。第二看是否能方便地安装在工业现场控制柜内。第三是电源要求。许多控制柜内提供的电源都是低压交流或直流。墙装式电源装置有时不能适应。电磁兼容性(EMC)的要求随工业环境对EMI(工业抗干扰)和ESD(工业抗震)要求的不同而变化。现场的安全标准与办公室的完全不同。有时需要的是恶劣环境的额定值。工厂里采用的可能是工业控制柜标准而楼宇系统采用的往往是烟雾标准。显然低价的商用以太网集线器和交换机无法达到这些要求。

。工控界。

网友:
那么工控机 + 以太网卡 + 普通交换机+ OPTO SNAP Ethernet I/O系统算不算 工业以太网控制系统?? 工控机 + 以太网卡 + 普通交换机+ wago的远程IO(750-342适配器) 算不算 工业以太网控制系统??

网友C(2007-10-10):
我喜欢计算机方面的知识
但我每次都看不懂
计算机方面的协议也很多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记www.liuyifang5461.com

网友C:
我喜欢计算机方面的知识
但我每次都看不懂
计算机方面的协议也很多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记www.liuyifang5461.51.com

网友D:
没有使用工业交换机,数据的传输没有经过优化,性能是达不到真正工业网络的实时性要求.

网友D:
目前工业以太网市场鱼龙混杂,不少品牌都存在虚假不实和夸大性能的宣传,毫无社会责任感。对该系列产品不熟悉的用户很难选择到真正优质可靠而又性价比合适的产品,不当的选择会给系统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及维护成本,希望大家选择时一定谨慎,避免因为产品质量问题造成事故。

苏州优瑞卡电子有限公司作为美国科动品牌工业以太网产品授权代理,愿为行业提供领先的产品、优惠的价格及优质的服务,与广大用户共同发展。更多产品及技术资料,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86(512)66094006;邮箱:eric.yang@erk-el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