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力矩不足

楼主(2003-09-08):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用变频器控制高速电机运行,频率为120HZ转速大概为7200r/min,在运转的过程中会出现电机停转,但变频器并没有出现报警,这是电机的原因还是变频器设置的原因,望各位高手指教,我用的是LG 和三川的变频器?

网友A:
失速保护!!电流??变频器功率加大一级!!

楼主:
失速?但是变频器有电流输出,电流刚好在额定电流附近

网友B:
这个问题属于电机最大转矩倍数不足,及转矩过载能力不足。造成这种现象原因,可能是你的电缆压降过大,也可能是电机本身在120Hz时的Mmax太小了,你用电压表测一下电动机进线处的电压是否正常就知道了。 你的电机是专为120Hz设计的吗?它的额定频率是多少?因为一般电机在高频率的恒功率弱磁调速时,转矩过载能力会急剧下降。

网友B:
你可以适当提高变频器电压看看。

网友A:
换个变频器试试!!

楼主:
电机的额定功率是400HZ,换了变频器也没有用,换了电机就好多了

网友C:
对于此类高速电机负载,一般注意它的额定频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三要素。变频器一定要根据它的电流来选变频器容量。同时要根据额定频率,额定电压来调整V/F曲线。以上故障主要有两种可能1为电机散热故障,高速电机的散热是单独控制的。2为电机V/F曲线没有调好

网友D:
加PG闭环就会好的!

网友C:
如何加PG闭环?

网友D:
买编码器和PG板

楼主:
加PG环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