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GOT940的动画制作问题??

楼主(2003-09-08):
我想在三菱触摸屏画面上显示几个闪烁的箭头光标(自己制作光标)1/2秒显示一下,但是显示不正常(闪烁时间很长),不知如何处理,请教一下,多谢!!!!!!!!!!!!!

网友A:
试过标签指示器吗?用位元件控制的.你是翻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