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如何安装恒压供水系统?

楼主(2003-09-08):
有一台三菱F540-37K-CH变频器要安装一恒压供水系统。现有一输出模拟量为4-20mA压力变送器,是否将此输出量直接接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即可正常工作。另对变频器进行自学习设置外,还要对哪些参数进行设置。因本人初次接触恒压供水系统因此有很多东西还得向大家请教。 还想请教你们一下,我将变频器的参数设成Pr184=4 AU-ON;Pr73=5;Pr79=4后。 由设定点和反馈值比较产生的偏差经PID运算后产生执行量,其中的设定点是否由Pr133“PU操作时的PID目标设定值”决定,一般取值为100%吗?在基本PID控制框图中设定点和反馈值比较产生的值“偏差*PID运算Kp[1+(1/Ti*S)+Td*S]”产生执行量fi;以上参数Kp、Ti、Td应设为多少较为合适,S(演算子)指的是什么参数呢?

网友A:
这么复杂,不如搞个调节器

网友A:
感觉变频器自带的调节不好用,建议用调节器

网友B:
使用一台北京兰利东方科技公司的恒压供水控制器就可以了,PID免调试,相当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