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你怎么办?

楼主(2003-09-08):
我通过车载电台实现了与10口水井的无线通讯,各井的PLC是摩迪康984用RS-232口与电台连接,通讯参数设置为: Address:1-10; Protocol :MODBUS I ; Mode:RTU; Data Bits:8 Parity:none(无校验)Stop Bits:1; Baud:1200 Device:com1 数据通过一个电台进入上位PC机RS232口上位机软件为组态王6.01;COM口对应与子站进行了设置。但是由于通讯数率较低,且三百多个数据量,传递一个周期需7-8秒时间,如果某子站在通讯中断上位机不断进行恢复,并不能恢复成功,则响应时间就更慢,为此我们想进行解决它。 将PLC的Baud改为9600其它未动,组态王软件将COM口对应改为9600,但是不能通讯;又试2400也不能通讯。 故:想对各数据进行优化以缩短通讯响应时间,如将各站数据词典中采集频率进行修改优化,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且几乎没有收效;所以考虑将数据词典中的数据是否应按重要程度进行排列,重要的排列在前;还是按1#PLC数据排列完毕后再填入2#PLC数据的规律进行填入好。现在我们的数据词典填入无任何规律杂乱无章!!!! 救我!

网友A(2003-05-23):
电台的波特率呢? 把画面再分的细一些,一个激活的画面上数据不要太多。

网友B:
可能你电台的波特率已经设定死了,因此改变组态王串口的波特率是没有用的。 建议: 1)将电台波特率改变的同时,再改变组太王的波特率 。 2)采用多串口,使每个串口带的PLC减少,提高串口每次扫描速度。 你可以来电咨询: 021—64274042,64380748转技术部

网友A:
多串口是个好主意。不过要增加电台了。 求教dzj兄,怎样利用VC从组态王中取数据。

网友C:
有dll开发包可作得到!

网友A:
详细一点好吗?

网友D(2003-09-05):
组太王中的CB920X称重驱动有问题   我测试了1天,发现在设定配料数据时,只有将SET-目标重量1-N-初计量-N-精计量-N-过重量-N-下一个配料,依次下去,且只有在第4配料的目标重量后加-R,才能还回称重状态,但设定的结果就有问题,称重控制器里面每个配料只能存放目标重量,初计量,过重量三个值,所以我发现,四个配料中,仪表将我每个配料的四个设定值任取3个存放在仪表的目标重量,初计量,过重量三个地方,真是怪斋?;或是只设定每个配料的目标重量,在第4配料的目标重量后加-R,才能还回称重状态 ,不过数据也没写正确。我想,肯定是组太王的同行搞错了,称中仪表的精计量是仪表根据目标重量和初计量的差计算,不许设定,也没地方放。望回复

网友E:
求教dzj兄,怎样利用VC从组态王中取数据。 组态王提供借口动态库[OpenCOMInPC]/或DDE/或OPC。

网友F:
DDE最简单,OPC比较快,如果你有开发包,用API既快又简单

网友G:
>>deng_lp: 请问DLL开发包从哪里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