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COM1A系列程序

楼主(2003-09-08):
若在跳转指令JMP和JME执行条件为ON 时,执行了KEEP,SET 等指令,若在KEEP,SET输入为ON ,没有复位的情况下,跳转指令执行条件变为OFF,则KEEP,SET 执行输出是ON 还是OFF 呢? 我是个菜鸟,请多多关照。

网友A:
JMP和JME间所涉及的输出接点,或者KEEP,SET所用的点都会保持原先状态,因为在跳转执行时候,他们间的程序回条过去.不执行.并且保持这些程序在跳转之前的状态

网友B:
哪里有西门子系列PLC编程手册?请告知!

楼主:
谢谢球哥的指点,,,,以后有机会还要多多指点我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