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和S7-300之间通讯,现有STEP7V5.0

楼主(2003-09-08):
请教:现有STEP7V5.0+SP3,有CP5611卡,上位机想用VB编程,VB和PLC S7-300之间如何通讯?

网友A(2003-06-28):
不就是只有一个简单的命令就可以了吗?

网友B:
笨笨天使: 可以说一说是什么命令吗?我很想试一试!先谢谢了!

网友C:
很简单的,利用MPI驱动协议,定义好通讯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C(2003-09-08):
先安装Prodave 5.0驱动程序,然后在VB中调用动态链接库函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