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编程问题

楼主(2003-09-08):
现在我用S7-400编程,CPU是414-2DP,现在碰到下面问题,希望尽快得到你们的帮助。 问题1: 由于在上位机上有好多数据要下载保存,不过我又不清楚具体有多少数据下载,所以我现在想建立一个共享数据块专门用于上位机的数据下载,上位机用的是WINCC,我做了一下试验:新建了一个共享数据块,然后用WINCC下载,不过不能,请问有什么方法能实现我在DB中不建变量而能从上位机下载数据到DB块中的方法,谢谢! 问题2:如果我想查询一个DB块中的数据,想做个循环,对DB块中的地址挨个查询,不过我在STL语句表手册中没能找到合适的实现方法,请问能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谢谢! 问题3:一个DB块的容量多大,如何能看得出?DB块中的数据是否能永久保留? 问题4:我想把用户的数据保留,在S7-200中有专门的语句把数据写如到EPROM中,而在S7-400中我没能查到相关的语句,请问如何能够永久保存用户数据?谢谢

网友A:
回答:问题1,在WINCC不建立变量,是不能对PLC 的数据读写的吧! 问题2:用指针查询的方法 问题3:一个DB应该有八千多字节,要永久保存DB 数据,可在 组态属性中设定

网友B:
你选用Quantum系列PLC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天津培训中心在那里

网友D(2004-04-13):
opc server 在INTOUCH 和S7400 数据交换中的作用是什么?请提供相关文章或解答。谢谢!